浅谈PCB探针的七大种类

楼主(2021-07-29):
先看什么时PCB探针,PCB探针是电测试的接触谋介,属于重要的电子部件,是电子元器件连接导电的载体。PCB探针广泛用于测试PCBA的一种数据传送,导电接触,通过探针导电传输功能体的数据判断产品是否正常接触以及运作数据正常。

通常线路板的探针有很多的规格,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针管,主要是以铜合金为材料外面镀金。二是弹簧,主要是琴钢线和弹簧钢外面镀金。三是针头,主要是工具钢(SK)镀镍或者镀金。以上三个部分组装成一根探针。另外还有外套管,可以连焊接线。

PCB探针的种类
1、ICT探针
一般常用间距在1.27mm、1.91MM、2.54mm,常用的系列:100系列,75系列,50系列,主要用于在线电路测试和功能测试,ICT测试和FCT测试在测PCB空板使用比较多。
2、双头探针
用于BGA测试使用,比较紧密,做工要求比较高,一般检测手机IC芯片、笔记本电脑IC芯片、平板电脑以及通讯IC芯片等等,针身直径在于0.25MM~0.58MM之间。
3、开关探针
开关探针单独一支探针有两路电流,控制电路的常开常闭功能。
4、高频探针
用于测试高频信号,有带屏蔽圈的可测试10GHz以内的和500MHz不带屏蔽圈。
5、旋转探针
弹力一般不高,因为其穿透性本来就很强,一般用于OSP处理过的PCBA测试。
6、高电流探针
探针直径在2.98mm-5.0mm之间,最大的测试电流可达50A。
7、电池接触探针
一般用于优化接触效果,稳定性好和寿命长,手机电池接触部位导电用,SIM数据卡槽以及一般常用的充电器接口导电处使用比较多。

网友:
开关探针单独一支探针有两路电流,控制电路的常开常闭功能。

网友:
    不错不错,内容全面丰富,写的很有深度和专业性强,很有参研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