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开发中的配置式流程管理具体是指什么?

楼主(2021-07-29):
用java开发一个系统,开发过程中用到的配置式流程管理是指什么?

网友:
配置式流程管理:配置式+流程管理,两部分,就是指流程可配置,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流程要可以配置,流程节点可配置,流程执行人可配置。一般来说一个流程会有很多节点,每个节点对应有处理人。我要增加一个节点,或者改某个节点的处理人,应该有个界面,选择操作一下就行。这样算是可配置,而不是要重新改流程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