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PCB电路板的好坏

楼主(2021-07-29):
随着手机、电子、通讯行业等高速发展,PCB线路板产业不断壮大和迅速增长,同时也促使人们对于PCB的层数、重量、精密度、材料、颜色、可靠性等要求越来越高。那么如何辨别PCB的好坏呢?

但是由于市场价格竞争激烈,PCB板材料成本也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越来越多厂家为了提升核心竞争力,以低价来垄断市场。然而这些超低价的背后,是降低材料成本和工艺制作成本来获得,这样使得PCB容易出现裂痕(裂缝)、易划伤、(或擦伤),其精密度、性能等综合因素不达标,将严重影响到产品的可焊性和可靠性等等。面对市面上五花八门的PCB线路板,辨别PCB线路板好坏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第一种方法就是从外观上来分辩判断,另一方面就是从PCB板本身质量规范要求来判断。

判断PCB电路板的好坏的方法:

第一、从外观上分辨出电路板的好坏
一般情况下,PCB线路板外观可通过三个方面来分析判断:
1、大小和厚度的标准规则
线路板对标准电路板的厚度是不同的大小,客户可以测量检查根据自己产品的厚度及规格。
2、光和颜色
外部电路板都有油墨覆盖,线路板能起到绝缘的作用,如果板的颜色不亮,少点墨,保温板本身是不好的。
3、焊缝外观
线路板由于零件较多,如果焊接不好,零件易脱落的线路板,严重影响电路板的焊接质量,外观好,仔细辨认,界面强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优质的PCB线路板需要符合以下几点要求:
1、要求元件安装上去以后电话机要好用,即电气连接要符合要求;
2、线路的线宽、线厚、线距符合要求,以免线路发热、断路、和短路;
3、受高温铜皮不容易脱落;
4、铜表面不容易氧化,影响安装速度,氧化后用不久就坏了;
5、没有额外的电磁辐射;
6、外形没有变形,以免安装后外壳变形,螺丝孔错位。现在都是机械化安装,线路板的孔位和线路与设计的变形误差应该在允许的范围之内;
7、而高温、高湿及耐特殊环境也应该在考虑的范围内;
8、表面的力学性能要符合安装要求;

网友:
线路板对标准电路板的厚度是不同的大小,客户可以测量检查根据自己产品的厚度及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