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和FPGA都有啥区别啊 使用有什么主意点什么?

楼主(2021-07-29):
cpldFPGA都有啥区别啊 使用有什么主意点什么?

网友:
可以说最大的区别就是FPGA是CPLD的升级版,比CPLD的资源多,比如:

    1、CPLD没有存储器块的结构,比如M512,M4K等,这些是CPLD所没有的

    2、CPLD没有锁相环,无法实现倍频和锁相

    3、CPLD的触发器资源太少了……

现在FPGA与CPLD的价格相差不大,一般好多地方还都是使用FPG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