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画PCB板边框的时候,如果出现往内凹的圆弧怎么画?

楼主(2021-07-29):
pads中画PCB板边框的时候,如果出现往内凹的圆弧怎么画?

网友:
    选中边框线可以右键拉弧度,你试试

网友:
    可以先画矩形边框,鼠标点空白处选右键快捷菜单select board outline,就可以选中要修改的边框,选右键快捷pull arc就可以拉成圆弧了

网友:
    建議可以從autocad之類的地方先畫好outline再轉進pads

网友:
    很棒棒哦,加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