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试PCBA上三防漆涂层厚度?

楼主(2021-07-29):
如何测试PCBA上三防漆涂层厚度?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三防漆越厚,线路板抵抗外界环境侵蚀能力会更强。但是过厚缺点有下面几点:

一、产品成本:主要是为三防漆消费数量倍增;

2二三防漆工艺要求的限制:三防漆要求均匀一致,厚度增加,会增加刷涂、浸涂工艺操作难度,更适用于自动喷涂;

三、不利于产品小型化;随着现代消费者需要,产品逐渐趋于小型化发展,三防漆过厚,达不到产品小型化基本需要

四、三防漆过厚返修麻烦,需返修的电子产品都不建议采用这方法。

五、防护效果不与三防漆用量增加成正比例。过多三防漆过于浪费;随着用量增加,得普三防漆防护效果会达到平衡点,与其使用过厚三防漆,不如使用质量较好的得普三防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