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小知识] PCB EMC设计要点

楼主(2021-07-29):
    下载完后点开其中一个HTML进行学习。

    PCB EMC设计要点.zip

网友A:
    额,也太敷衍了吧,全是截屏图片,任何说明文字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也太敷衍了吧,全是截屏图片,任何说明文字都没有

    里面有个.html文件,打开那个看。。

网友:
    嗯,看到了,感谢分享

网友:
    感谢,蛮有用的资料

网友(2021-09-13):
    对于说光耦下面不能铺地这点表示怀疑,如果说是强电因为爬电距离还可以理解,普通的电路没法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