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焊的设置问题?

楼主(2021-07-29):
这样子阻焊设置有问题吗?出发点是,把普通过孔用绿油盖起来。

如无必要,过孔不要开阻焊,图片内容的这个设置板上所有焊盘阻焊都内缩了,相当于没开阻焊。

网友:
我这里显示的4mil,是我对所有过孔的阻焊设置了内缩4mil,所以有些12mil的过孔,就剩下4mil的阻焊图形?但是,这个图形对应的是过孔,我要全覆盖,应该怎么设置规则合适?  如果不单独对过孔设置规则,过孔是开窗的。

楼主:
过孔不需要设置阻焊开窗,根据配套的视频去对该动作进行操作。看视频里把两个Force选项勾上就没有阻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