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FPGA还是ZYNQ

楼主(2021-07-29):
FPGA还是ZYNQ

网友:
如果你是为了搞科研,当然是哪个适用搞哪个,如果是为了就业,那么建议FPGA。明年8月投简历,7月复习基础打磨项目,也就是说你学FPGA或ZYNQ的时间只有12-6共7个月,时间还是比较紧。FPGA学好也是很难的,Verilog只是语言,后面最起码得用FPGA搞点高速接口、图像算法或信号处理吧,还有时序约束也是校招必考的。即便是只学FPGA也很难想象7个月的时间你能把这些都学好。FPGA学好了,秋招可以找FPGA工程师或者数字IC设计工程师,尤其是数字IC设计在这两年是风口,还是比较容易上车的,集成电路科班生太少,很多找数字IC的都是搞FPGA的学生,而数字IC考察的正是数字逻辑,完全不涉及arm。不会ZYNQ不代表就找不到FPGA岗位,传统的FPGA工程师看重的还是数字逻辑设计功底,数字逻辑学好了,数字IC设计的岗位也很好上车。ZYNQ是很强,软硬件协同设计,多么屌的一个词语,但是面向就业的话暂时没必要学,你的时间太紧,还是搞FPGA吧

网友:
    推荐ZYNQ。(1)如果你有一些单片机的基础,ZYNQ 更容易入手一些,偏向于嵌入式开发,侧重需要嵌入式 C 语言,你可以把它当作高性能单片机开发,将 PL 部分的 FPGA 作为 ARM 的一个外设,使用 AXI 总线互联。这部分快速入手可以使用 Vivado 自带的很多 IP 核来快速开发,但是不代表你一点 Verilog 或者 VHDL 都不会,起码的例化、TestBench 还是要自己能写,能够联合仿真。纯粹的 FPGA 当然也可以使用 MicroBlaze、Nios II 等软核,但是更侧重硬件描述语言的开发。(2)ZYNQ的PL部分就是一个纯逻辑的FPGA,可以只拿这部分来做FPGA的逻辑开发

网友:
    从长远的趋势来看,以后纯fpga的应用没有zynq多,但是全面掌握zynq,还需要对verilog/c/c++这几种语言都比较熟练的掌握,单拿出其中一种编程语言,就需要学习很久才能熟练编程与调试,所以与其说你是在纠结fpga还是zynq,不如说,是先去学习c++/c,还是先学习verilog,如果毕业以后对数字ic感兴趣,可以学习上手稍微简单一些的fpga,如果更喜欢偏向软件一类的,可以拿zynq的ps学习下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