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线时,只能走线不能删除也不能移动器件是为什么?

楼主(2021-07-29):
布线时,PCB总是被锁住,只能走线不能删除也不能移动器件,英文键盘下按TAB 键也没用

网友A:
    AD是第几版的? 有补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是第几版的? 有补丁吗?

    AD15,不知道有没有补丁

网友:
    是不是设置了有些器件被锁定了啊

网友:
    可以把锁定的器件全部解锁

网友:
    不能删除器件可以点击器件去属性框查看器件是不是被锁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