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mv 命令

楼主(2021-07-29):
Linux mv(英文全拼:move file)命令用来为文件或目录改名、或将文件或目录移入其它位置。

语法

mv [options] source dest
mv [options] source... directory

参数说明:

-b: 当目标文件或目录存在时,在执行覆盖前,会为其创建一个备份。
-i: 如果指定移动的源目录或文件与目标的目录或文件同名,则会先询问是否覆盖旧文件,输入 y 表示直接覆盖,输入 n 表示取消该操作。
-f: 如果指定移动的源目录或文件与目标的目录或文件同名,不会询问,直接覆盖旧文件。
-n: 不要覆盖任何已存在的文件或目录。
-u:当源文件比目标文件新或者目标文件不存在时,才执行移动操作。
mv 参数设置与运行结果

命令格式        运行结果
mv source_file(文件) dest_file(文件)        将源文件名 source_file 改为目标文件名 dest_file
mv source_file(文件) dest_directory(目录)        将文件 source_file 移动到目标目录 dest_directory 中
mv source_directory(目录) dest_directory(目录)        目录名 dest_directory 已存在,将 source_directory 移动到目录名 dest_directory 中;目录名 dest_directory 不存在则 source_directory 改名为目录名 dest_directory
mv source_directory(目录) dest_file(文件)        出错

实例

将文件 aaa 改名为 bbb :

mv aaa bbb

将 info 目录放入 logs 目录中。注意,如果 logs 目录不存在,则该命令将 info 改名为 logs。

mv info/ logs

再如将 /usr/runoob 下的所有文件和目录移到当前目录下,命令行为:

$ mv /usr/runoob/*  .

网友:
Linux mv(英文全拼:move file)命令用来为文件或目录改名、或将文件或目录移入其它位置

网友:
Linux mv(英文全拼:move file)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