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如何设置内层电气规则

楼主(2021-07-29):
    AD10如何设置内层电气规则

网友A:
    上方工具栏里有可以设置电气规则,内层则需要layout层面选择确定需要修改的layout
    层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方工具栏里有可以设置电气规则,内层则需要layout层面选择确定需要修改的layout
    层就可以了

    这个没有让选层的地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