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界面显示问题

楼主(2021-07-29):
请教论坛大神,设置里把字体改大改到11后界面菜单的字都叠在一起了,请问这个可以通过哪个设置改善吗?谢谢!

网友A:
    屏幕分辨率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分辨率的问题吧。

    我是笔记本4k屏,150%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