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图时如何快速删除已经定义的地或电源铜皮框?

楼主(2021-07-30):
画图时如何快速删除已经定义的地或电源铜皮框?

网友:
对于大型的pcb板几分钟就可以删除了

网友:
第一步:将要删除的铜皮框移出板外。
第二步:对移出板外的铜皮框重新进行灌水。
第三步:将铜皮框的网络重新定义为none,然后删除。

网友:
如果用PowerPCB4.01,那么删除铜皮的速度是比较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