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是如何分类的?

楼主(2021-07-30):
二极管常听到的有:快速恢复二极管、整流二极管、开关二极管、稳压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等等名称。那么这些二极管是如何区分的。都有什么用处,如何选择呢

网友:
还有检波二极管和变容二极管

网友:
这是按二极管的用途来分的。从字面上你就能看到大概的作用是什么了。具体的话要看你自己具体的需求了。像你在电路设计中现在需要一款二极管,作用是整流用的。那你就去找相关的整流二极管,根据通过的电流电压要求等

网友:
这些不同名称的二极管,是由于不同的分类标准而产生的。楼主列出的这些名称,其集合有 “交集”。例如快速恢复二极管有可能用于整流,萧特基二极管更是常用于整流。

网友:
“都有什么用处,如何选择呢”

一般地说,根据你的需要选择。例如低压大电流直流输出的开关电源,经常选择萧特基二极管作为整流管,因为萧特基二极管速度较快,管压降较低。但输出电压较高电流较小的直流输出开关电源,则无法使用萧特基二极管,因为萧特基二极管耐压较低,那就只能选择快恢复二极管。工频整流,在萧特基二极管能够满足要求情况下,往往不使用萧特基二极管而选择普通整流二极管,因为普通整流二极管价格比萧特基二极管便宜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