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cb更改封装无法同步原理图

楼主(2021-07-30):
pads pcb更改封装无法同步原理图,这个是怎么回事?有什么处理方法吗?

网友:
打开别人的原理图图纸,然后右击你要保存的器件,选择edit component这一项,进入到了原件编辑窗口,然后file-save,然后你自己起个名字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你已在库中更改好了PCB封装且封装名等信息都没有变,则进行如下操作:

在PCB编辑器界面下点击“工具”-“从库中更新”,要弹出的窗口中的“模式”项目下选中“从库中更新设计”,再点确定,就OK了

网友:
我再看看别人怎么说

网友:
在PCB编辑器界面下点击“工具”-“从库中更新”,要弹出的窗口中的“模式”项目下选中“从库中更新设计”,再点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