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如何做到正确选型

楼主(2021-07-30):
    三菱变频器如何做到正确选型

网友:
    近些年以来,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新的控制理论提出与完善,是交流调速传动、尤其是采用性能优异的三菱变频调速传动得到了飞速发展,因此在实际工作中采用三菱变频器+变频电机的情况越来越多,因此如何正确选择三菱变频器对机械设备的正常调试运行至关重要,选型方法如下:

      一、根据机械设备的负载转矩特性来选择三菱变频器在实践中常常将机械设备根据负载转矩特性不同,分为如下三类:

  1.恒转矩负载

      2.恒功率负载

      3.流体类负载

网友:
    根据负载特性选取适当控制方式,三菱变频器的控制方式主要分为:V/f控制,包括开环和闭环;矢量控制,包括无速度传感器和带速度传感器控制;直接转矩控制。三种方式的优缺点如下:
  1.V/f开环控制优点:结构简单,调节容易,可用于通用鼠笼型异步电机;缺点:低速力矩难保证,不能采用力矩控制,调速范围小;主要采用场合:一般的风机,泵类节能调速或一台变频器带多台电机传动场合。
      2.V/f闭环控制优点:结构简单,调速精度比较高,可用于通用性异步电机;缺点:低速力矩难保证,不能采用力矩控制,调速范围小,要增加速度传感器;主要采用场合:用于保持压力,温度,流量,PH定值等过程场合。
      3.无速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优点:不需要速度传感器,力矩响应好、结构简单,速度控制范围较广;缺点:需要设定电机参数,须有自动测试功能;采用场合:一般工业设备,大多数调速场合。
  4.带有速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优点:力矩控制性能良好,力矩响应好,调速精度高,速度控制范围大;缺点:需要正确设定电机参数,需要自动测试功能,要高精度速度传感器;使用场合:要求精确控制力矩和速度的高动态性能应用场合。
      5.直接转矩控制优点:不需要速度传感器,力矩响应好,结构较简单,速度控制范围较大;缺点:需要设定电机参数,须有自动测试功能;采用场合:要求精确控制力矩的高动态性能应用场合,如起重机、电梯、轧机等。

网友:
    根据使用安装环境选用三菱变频器的防护结构三菱变频器的防护结构要与其安装环境相适应,这就要考虑环境温度、湿度、粉尘、酸碱度、腐蚀性气体等因素,这样与三菱变频器能否长期、稳定、安全、可靠的运行关系重大。三菱变频器的防护结构主要包括:

      1.4开放型IP00

      2.封闭型IP20、IP21

      3.密封型IP40、IP41

  4.密闭型IP54、IP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