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 可变电阻如何调

楼主(2021-07-30):
Pspice 可变电阻怎样去调?求告知

网友:
这个只能在开始仿真之前调,设定好后就相当于一个固定电阻了。

调的时候是进入编辑属性,将set下的0.5进行更改,特麻烦。

网友:
器件模型中没有这种东西的!但是你可以用sweep器件参数来达到相同的目的呀!

网友:
最好是在仿真之前先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