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覆PCBA三防漆需用到哪些工具?

楼主(2021-07-30):
涂覆PCBA三防漆需用到哪些工具?

网友:
三防漆、装漆盒、橡胶手套、口罩或防毒面具、毛刷、美文胶纸、镊子、通风设备、晾干架、烤箱。

网友:
1.刷三防漆保护须在pcba组装前经测试、检验合格并彻底清洁干净后进行。

2.使用的毛刷要保持清洁,禁止再用于其他作业;毛刷涂漆时要注意不要滴漏到不需涂漆的部分;使用后的毛刷要用稀料等清洗干净。

3.涂覆层要透明,并且均匀覆盖pcb板和组件,色泽和稠度均匀一致。
4.工艺步骤为:  涂刷a面→表干→涂刷b面→室温固化
5.喷涂厚度:  喷涂厚度为:0.1mm—0.3mm

6.所有涂覆作业应不低于16℃及相对湿度低于75%的条件下进行。pcb作为复合材料会吸潮,如不去潮,三防漆不能充分起保护作用,预干、真空干燥可去除大部分湿气。

网友:
检验合格,并且彻底清洁干净后进行

网友: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网友:
    6.所有涂覆作业应不低于16℃及相对湿度低于75%的条件下进行。pcb作为复合材料会吸潮,如不去潮,三防漆不能充分起保护作用,预干、真空干燥可去除大部分湿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