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是由金属组成吗?

楼主(2021-07-30):
电子元器件都是由金属组成的吗?还是有其他的材料

网友:
不是,包含几乎所有元素,包括金属和非金属

电子元器件是元件和器件的总称。
电子元件:指在工厂生产加工时不改变分子成分  电子元器件的成品。如电阻器、电容器、电感器。因为它本身不产生电子,它对电压、电流无控制和变换作用,所以又称无源器件。

电子器件:指在工厂生产加工时改变了分子结构的成品。例如晶体管、电子管、集成电路。因为它本身能产生电子,对电压、电流有控制、变换作用(放大、开关、整流、检波、振荡和调制等),所以又称有源器件。

网友:
不是所有的都是由金属组成的

网友:
像电阻电容外面是陶瓷的,内部是金属或者金属片,引脚是金属的电阻大部分是硅电感就是铜丝缠绕的,是属于金属还有像CPU处理器之类的,是集成的,有特殊的材料做的,引脚是金属的,内部是半导体器件,属于硅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