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细引脚的贴片元件,PCB布线线宽应该多少?

楼主(2021-07-30):
以前做的都是直插的PCB,我一般会设置电源线和地线走线的线宽为50mil,其他线宽为30mil。现在要做一个PCB,既有贴片又有直插的元器件,对于很小的贴片芯片,一般线宽怎么取呢?比如我又一个10脚的芯片,引脚焊盘长度为0.15mm(5.9mil),那这个芯片引脚上的线宽都要改成0.15mm吗?

网友:
电源线和地线,线宽一般是根据板子的功率大小,一般不要再变,有电流通过的器件线宽要宽或根据插装走线布置即可。其他,所述10脚的芯片,一般为控制信号类芯片,可适当根据PCB板大小设计走线

网友:
一般可取与管脚等宽的走线,电源和大电流走线适当加宽,地尽量用平面。

网友:
看設計,包含的你stackup,電流,功率... 沒有一定要怎麼定, 這不是制式的
也許銅厚比較厚, 你的線寬也不用到50mil, 又或許你的銅很薄, 那可能50mil不夠
訊號線的話就要看看有沒有要走多少歐姆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