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设计电路原理图步骤和方法

楼主(2021-07-30):
  pcb板设计电路原理图步骤和方法

  电路原理图的设计是PCB板设计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下面就让专业工程师为你详解pcb板设计电路原理图步骤和方法。
  1、建立原理图文件。首先要创建新的Sch工程,在工程中建立原理图文件和PCB文件。
  2、设置工作环境。根据实际电路的复杂程度来设置图纸的大小,这是完成原理图设计的第一步。
  3、放置元器件。从元器件库中选取元器件,放置到图纸的合适位置,并对元器件的名称、封装进行定义和设定。
  4、原理图的布线。根据实际电路的需要,利用Sch提供的各种工具、指令进行布线,将工作平面上的元器件用具有电气意义的导线、符号连接起来。
  5、建立网络报表。完成以上步骤后,可以看到一张完整的电路原理图,但是还需要生成一个网络报表文件。
  6、电气规则检查。  检查原理图的电气是否符合设定规则。如果原理图已通过电气检查,那么原理图的设计就完成了。
  7、编译和调整。设置项目编译选项来编译当前的项目,利用altium Designer 15提供的错误检查报告来修改原理图。
  8、存盘和报表输出。对设计好的原理图和各种报表进行存盘和输出打印,为印制板电路的设计做好准备。

  以上便是pcb板设计电路原理图步骤和方法,你都了解了吗?

网友:
先设计原理图,根据原理图配置相应的器件封装和特定的数据,最后在PCB板子上通过导线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