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如何差分布线?

楼主(2021-07-30):
  PCB板如何差分布线?

  高速串行总线的普及,使得PCB板上差分信号越来越多,那么,PCB板如何差分布线?
  各类差分线的阻抗要求不同,根据设计要求,通过阻抗计算软件计算出差分阻抗和对应的线 宽间距,并设置到约束管理器。 差分线通过互相耦合来减少共模干扰,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平行布线,两根线中间不能有过孔或其他信号。为减少损耗,高速差分线换层时可以在换层孔的附近添加地过孔。

  差分布线操作技巧:
  1、激活布线的指令,选择Route→connect命令,再选中已经定义好的差分信号线,此时已经定义好的差分线会同时被拉出。
  2、支持单线的走线模式,当局部布线需要用单线走线模式时,在布线命令状态下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Single Trace Mode命令模式。
  3、在布局小空间的位置差分布线时,可以切换至Neck Mode模式,同样是在布线指令状态下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Neck Mode命令。
  4、根据布线需求选择合适的差分过孔模式。在布线指令状态下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Via Pattern命令。

  以上便是PCB板如何差分布线的一些规则和方法,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不同导线有其相应的连线规则。在AD软件中工具栏可以找到设置方式

网友: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