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的焊盘形状设计基本要求都有哪些?

楼主(2021-07-30):
  PCB板的焊盘形状设计基本要求都有哪些?

  在PCB板上,所有元器件的电气连接都是通过焊盘来进行的。根据不同的元器件和焊接工艺,焊盘分为非过孔焊盘和过孔焊盘两种类型。 焊盘形状的选择与元器件的形状、大小、布局情况、受热情况和受力方向等因素有关,设计人员需要根据情况综合考虑后进行选择。那么,PCB板的焊盘形状设计基本要求都有哪些?

  1、圆形焊盘
  在PCB板中,圆形焊盘是最常用的一种焊盘。对于过孔焊盘来说,圆形焊盘的主要尺寸是孔径尺寸和焊盘尺寸,焊盘尺寸与孔径尺寸存在一个比例关系。非过孔型圆形焊盘主要用做测试焊盘、定位焊盘和基准焊盘等,其主要的尺寸是焊盘尺寸。

  2、矩形焊盘
  矩形焊盘包括方形焊盘和矩形焊盘两大类。方形焊盘主要用来标识PCB板上用于安装元器件的第1个引脚。矩形焊盘主要用做表面贴装元器件的引脚焊盘。

  3、八角形焊盘
  八角形焊盘在PCB板中应用得相对较少,主要是为了同时满足PCB板的布线及焊盘的焊接性能等要求而设定的。

  4、异形焊盘
  在PCB的设计过程中,设计人员还可以根据设计的具体要求,采用一些特殊形状的焊盘。

  以上便是PCB板的焊盘形状设计基本要求,你掌握有多少呢?

网友:
焊盘设计可以敷铜或者其他方式主要就是用连线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