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的物联网技术在物流仓储管理中的应用

楼主(2021-07-30):
RFID的物联网技术在物流仓储管理中的应用

网友:
采购环节

在采购环节中,企业可以通过RFID技术实现及时采购和快速反应采购。管理部门通过RFID技术能够实时地了解到整个供应链的供应状态,从而更好地把握库存信息、供应和生产需求信息等,及时对采购计划进行制定和管理,并及时生成有效的采购订单。通过应用RFID技术,可以在准确的时间购入准确的物资不会造成库存的积压,又不会因为缺少物资影响生产计划,从而实现“简单购买”向“合理采购”转变,即在合适的时间,选择合适的产品,以合适的价格,按合适的质量,并通过合适的供应商获得。

企业以通过物联网技术集成的信息资源为前提,可以实现采购内部业务和外部运作的信息化,实现采购管理的无纸化,提高信息传递的速度,加快生产决策的反应速度,并且最终达到工作流的统一,即以采购单为源头,对从供应商确认订单、发货、到货、检验、入库等采购订单流转的各个环节进行准确的跟踪,并可进行多种采购流程选择,如订单直接入库,或经过到货质检环节后检验入库等,同时在整个过程中,可以实现对采购存货的计划状态、订单在途状态、到货待检状态等的监控和管理。通过对采购过程中资金流、物流和信息流的统一控制,以达到采购过程总成本和总效率的最优匹配。

网友:
生产环节

传统企业物流系统的起点在入库或出库,但在基于RFID的物流系统中,所有的物资在生产过程中应该已经开始实现RFID标签(Tag)。由于在一般的商品物流中,大部分的RFID标签都以不干胶标签的形式使用,只需要在物品包装上贴RFID标签就可以。

在企业物资生产环节中最重要的是RFID标签的信息录入,可分为4个步骤完成:

(1)描述相对应的物品信息,包括生产部门、完成时间、生产各工序以及责任人、使用期限、使用目标部门、项目编号、安全级别等,RFID标签全面的信息录入将成为过程追踪的有力支持。

(2)在数据库中将物品的相关信息录入到相对应的RFID标签项中。

(3)将物品与相对应的信息编辑整理,得到物品的原始信息和数据库,这是整个物流系统中的第一步,也是RFID开始介入的第一个环节,需要绝对保证这个环节中的信息和RFID标签的准确性与安全性。

(4)完成信息录入后,使用阅读器进行信息确认,检查RFID标签相对应的信息是否和物品信息一致。同时进行数据录入,显示每一件物品的RFID标签信息录入的完成时间和经手人。为保证RFID标签的唯一性,可将相同产品的信息进行排序编码,方便相同物品的清查。

网友:
入库环节

传统物流系统的入库有3个基本要素是严格控制的:经手人员、物品、记录。这个过程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时间,并且一般需要多层多次检查才能确保准确性。在RFID的入库系统中,通过RFID的信息交换系统,这3个环节能够得到高效、准确的控制。在RFID的入库系统中,通过在入库口通道处的阅读器(Reader),识别物品的RFID标签,并在数据库中找到相应物品的信息并自动输入到RFID的库存管理系统中。系统记录入库信息并进行核实,若合格则录入库存信息,如有错误则提示错误信息,发出警报信号,自动禁止入库。在RFID的库存信息系统中,通过功能扩展,可直接指引叉车、堆垛机的设备上的射频终端,选择空货位并找出最佳途径,抵达空位。阅读器确认货物就位后,随即更新库存信息。物资入库完毕后,可以通过RFID系统打印机打印入库清单,责任人进行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