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图是升压电路还是降压电路?

楼主(2021-07-30):
    下面是为一个LCD 的背光驱动电路,请问这是升压电路还是降压电路?

    这是恒压驱动型电路还是恒流驱动型电路?

    如果需要调整背光的亮度,则需要调整哪个元件的参数?

网友:
    看不懂看不懂

网友:
    你这个得看芯片啊  都集成了

网友:
    这是恒流驱动的升压电路,可通过调整FB 引脚的对地电阻R1 来调整输出电流,从而调整LED 的亮度,输出电流Iled=Vfb/Rfb。

网友:
    升压电路撒

网友:
    boost升压的,对于DCDC就看电感的位置,可以确认拓扑类型,电感接输入端,升压(boost);电感接输出端,降压(buck);电感在GND端,升降压(boost-buck)

网友:
    这是一个升压恒流驱动电源IC,主要应用在LED驱动;调节EN输入端PWM占空比可以调节LED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