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漏极和源极,负载可以放在源极吗?两者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7-30):
MOS管驱动电机,负载接在漏极端;MOS+运放组成的恒流源,负载也在漏极端。想问一下,负载可以放在源极吗?两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
负载可以放在源极。但负载放在源极,MOS管的门极需要更高的驱动电压。

网友:
通过调整EN 引脚的开关波形也可以调整LED 的亮度,比如EN 引脚输入大于50Hz(小于50Hz 人眼会感到LED在闪烁)的PWM 信号,改变PWM 信号的占空比即可调整LED 的亮度。

网友:
    放在源极--低端驱动(相对负载);放在漏极--高端驱动;两者所用的MOS管类型不一样,导致频率响应、功耗、驱动电压、适用对象等等都不一样,比如LED点亮控制就需要注意不能用低端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