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充电器的电压不一样?为什么要这样?

楼主(2021-07-30):
为什么充电器的电压不一样?为什么要这样?

网友:
因为电池的电压和容量都不是一样的!种类和结构也不一样!充电电压和电流自然就不一样!
若你指的是充电器的电压为何比电池的电压高!那简单!水往低处流!自然是高的往低里充了!
至于高多少是根据电池的种类,和实际情况而定的!

网友:
因现充电电池繁多,为了让充电池的寿命能长久,对容量大小不同的电池和电压不同的电池它就需要多种相适应的充电器,所以充电器的电压大小、电流大小也就有繁多种规格的了。

网友:
因为电池的电压和容量都不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