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充电的FPC方案和线圈方案的工艺不同之处到底在哪

楼主(2021-07-30):
无线充电的FPC方案和线圈方案的工艺不同之处到底在哪

网友:
FPC是薄膜,厚度小,体积小。缺点是允许通过的电流有限,所以不能输出太大的功率。

线圈有厚度,体积大,重量也大,但是允许通过大电流,可以以比较大的功率工作。

网友:
体积大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