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

楼主(2021-07-30):
FPGA的板子。。只是裸板,没有任何器件,要多少钱?

网友:
也要看你板子上采用什么FPGA啊!因为FPGA的容量和封装决定了板子的层数和大小,还有布板的难度。小封装的FPGA两层板或四层板就够了,大封装的FPGA比如1738封装的基本都要十几层板,这样的板子即使是裸板一块也要几万块。

网友:
"/"是可以综合的,但是占用的是fpga内部的dsp运算模块。
也可以用除法器ip核,占用的是lut资源。
也可以自己写除法器,占用的也是lut资源,但是延时,模块最高运行频率和占用资源没有使用ip核的好。

比如你想除2,那么我只需要将数右移一位,移位比写“/”要省资源的多。

网友:
这个需要考虑的点就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