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dance 16.3中的 PSpice 仿真 为什么改变了仿真参数条件后

楼主(2021-07-30):
Candance 16.3中的 Pspice 仿真 为什么改变了仿真参数条件后,运行后,仿真结果还是之前那一个仿真的结果?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比如你改变仿真总时间或者仿真步长,结果还是按照之前的那个设置在跑。
目前暂未知原因,但是你可以在pspice A/D中修改。具体方法是:
同样在pspice A/D的上方工具栏中,点击开始仿真按钮(上方有开始和暂停按钮,和播放器的按钮类似)
在pspice A/D的左边侧边栏,点击最下方那个仿真设置选项,设置新的仿真。

网友:
有些参数是独立的,其改变对仿真结果是没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