哑光PCB板在PCBA加工制程中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1-07-30):
哑光PCB板在PCBA加工制程中有什么作用

网友:
所谓"PCB哑光油墨"即是具有很弱的光反射性,用肉眼瞧有一种雾感觉的油墨。在零件装配中反光较少,装配的操作性方面或许会有利一点。另外在一些研究文献上指出,PCB哑光油墨因为表面有微颗粒状的结构,因此具有排斥沾粘的现象。这方面的性质,在奈米技术方面的说法是,因为表面具有奈米结构,因此可以抗沾粘好清洗,类似莲花叶表面有抗水性一样。一般以欧洲客户使用PCB哑光油墨较多,但是亚洲地区使用者就较少了。

网友:
我来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装配的操作性方面或许会有利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