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前端常用的几种工艺

楼主(2021-07-30):
射频前端常用的几种工艺

半导体技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展至今,按材料分,主要经历了三代。
1第一代Ge(锗,zhě)和Si(硅),这个产业链非常成熟,成本较低,经常在大规模集成电路中使用。
2第二代是III-V族化合物的GaAs(砷化镓,shēn huà jiā)和InP(磷化铟)等,工作频率高抗辐射,主要应用在射频功率放大器和光电器件。
3第三代为GaN(氮化镓)和SiC(碳化硅),高能量密度,高击穿场强,更抗高温和辐射,主要应用在基站功放和LED,如2014年获诺奖的蓝光LED就是基于GaN材料。

网友:
第一代
1.1

Ge现在不太常见,但它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半导体材料,第一个晶体管就是由锗制造的。Ge的禁带宽度小,有利于发展低电压器件;电子空穴迁移速率快,可以制作高速器件。但是Ge在工艺和器件性能上有一些问题:

1)熔点较低,937°C的熔点限制了高温工艺(更高的熔点允许更宽泛的工艺容限,其它半导体材料熔点均在1200°C以上);2)表面缺少自然发生的氧化物,从而容易漏电;3)导电性好,容易过热;4)地球储量少,原材料稀缺。

这些都限制了Ge的大规模应用,因此基于Ge的半导体集成电路不太常见。

1.2

Si 与 SiO2 (二氧化硅)的平面工艺,相比Ge有如下几个绝对的优势:

1)熔点高,1415°C的熔点允许更高温的工艺;2)解决了集成电路的漏电问题;3)电路表面形貌更平坦;4)地球储量非常丰富,土壤和沙子中含有大量 SiO2 和硅酸盐。

因此,如今世界上超过90%的集成电路都是基于 Si 的。

Si 材料最成熟的工艺当属 CMOS,即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RF CMOS 工艺可分为两大类:体硅(Bulk-Si)CMOS工艺和SOI(绝缘衬底硅)工艺。

1.2.1体硅(Bulk-Si)CMOS工艺

体硅CMOS可以将射频、基频与存储器等组件合而为一提高集成度,并同时降低组件成本。现在LTE和Wi-Fi的收发机,以及分立的LNA等,基本采用体硅CMOS工艺制造。但是由于体硅CMOS在源和漏至衬底间存在寄生二极管,造成种种弊端,因此不太适合制作高功率高线性度开关。

1.2.2 SOI(绝缘衬底硅)工艺

SOI工艺最大的特点是在衬底Si和顶层Si之间加入了一层SiO2绝缘层。这种独特的Si/SiO2/Si结构实现了器件和衬底的全介质隔离,相比体硅CMOS工艺,减小了寄生电容,运行速度提高30%,降低了漏电,功耗减少约一半,并且消除了闩锁效应。多个管子级联可以承受高功率,因此业界一般采用SOI工艺来设计大功率开关以及天线调谐开关。

1.3

另一种较流行的材料是SiGe(锗硅)。

不同于硅技术中所形成的简单晶体管,SiGe需要晶体管具有异质结构和异质结,这些结构有好几层和特定的掺杂等级,从而允许高频运行。

依材料特性来看,SiGe高频特性良好,材料安全性佳,导热性好,功耗较低,而且制程成熟、整合度高,成本较低。SiGe不但可以直接利用半导体现有8寸晶圆制程,达到高集成度,还有媲美GaAs的高速特性。高频和低功耗的LNA产品一般采用SiGe工艺设计

网友:
第二代
第二代半导体最具代表性的就是GaAs。

其最重要的一个特性就是载流子的高迁移率,这种特性使得在通信系统里GaAs器件比硅器件更快的响应高频微波并有效地把它们转变为电流。通常GaAs器件比模拟类硅器件快两到三倍。GaAs本身对辐射所造成的漏电具有抵抗性。辐射(如宇宙射线)会在半导体材料中形成空穴和电子,它会增大不需要的电流,从而造成器件或电路的功能失效或损毁,而GaAs是天然辐射加固材料。

尽管GaAs在性能上有很多优点,GaAs也不会取代硅成为主流的半导体材料。

其原因在于性能和制造难度之间的权衡。虽然GaAs电路非常快,但是绝大多数电子产品不需要那么快的速度。在性能方面,GaAs如同Ge一样没有天然的氧化物,为了补偿,必须在GaAs表面淀积多层绝缘体。这样导致更长的工艺和更低的产量。而且在GaAs中半数的原子是砷,而砷是有毒的。

此外,在正常的工艺温度下砷会蒸发,这就额外需要抑制层或者加压的工艺反应。这些步骤延长了工艺时间,增加了成本。在GaAs晶体生长阶段也会发生蒸发,导致晶体和晶圆不平整。这种不均匀性造成晶圆在工艺中容易折断,而且也导致了大直径的GaAs生产工艺水平比硅落后。Si晶圆12寸已经大规模量产很久了,而GaAs的晶圆还只有6寸。

现在高频的开关以及功放等一般采用GaAs工艺。

网友:
    第三代
GaN与现有技术相比,有更高的漏极效率、更大的带宽、更高的击穿电压和更高的结温操作。

目前的GaN还无法像硅一样直接获得一个晶圆, 它的衬底也只能通过外延技术(基于如蓝宝石,SiC,Si等) 获得一个厚的衬底,然后把这个厚的衬底剥离获得一个所谓的GaN晶圆。

目前GaN-on-Si已经有6寸晶圆量产了,而GaN-on-GaN的4寸晶圆量产都很困难。

网友:
    按材料分,主要经历了三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