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用SIwave进行电源完整性的仿真

楼主(2021-07-30):
    如何才能在电压源上加上一个小的纹波电压,比如峰值为3.6mv的正弦波。

网友:
    加个恒流源用整流器和放大器配合一下..

网友A:
    在需要加的位置设个port,提取S参数,在电子桌面原理图里加个V-正玄到前面的po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需要加的位置设个port,提取S参数,在电子桌面原理图里加个V-正玄到前面的port

可不可以不提取S参数,直接用电源完整性的仿真方式来进行仿真;或者说我提取了S参数,应该怎样导到电子桌面上面去,我只知道时域仿真的时候会自动链接到电子桌面上面去;
但是还没试过怎样将仿真出来的结果导入进电子桌面里面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