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库如何将第1管脚的指示与管脚1关联上

楼主(2021-07-30):
如下图,某些器件厂家提供的器件封装库中,在管脚1的附近的第1管脚丝印指示符,移动时会自动出现与管脚1关联起来的指示线。哪位能告诉一下,建立封装库时如何操作,可以将封装第1pin指示符和第1管脚关联起来?

问题楼下已经给出答案。谢谢大家的提示

网友:
这应该是refdes吧,原点在1角

网友:
不需要设置,只要是TEXT 都会自动连接到封装1脚

网友:
没有这样的操作和上设置,到PCB上飞线是默认在1脚的。

网友:
找到方法了吗?我相信有人可以做到。。

楼主:
确实如大家 所说,只要添加 是文字 ,就自动关联到管脚 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