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差分对如何挖椭圆形反焊盘

楼主(2021-07-30):
    使用的金百泽skill,说明书中有create diffpair keepout命令可以建立反焊盘,实际装的没有这个功能。
    使用Route keepout自己画了一个,但是为了保证满足反焊盘规则,手工挖出来的不一定保证一致性,所以这个方案不可行。
    请问还有其他方案,或者给我提供一个可以使用的skill。
    感谢各位大佬啦

网友:
    用AD软件试试

网友A:
    使用Vincent Skill v1.5版本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Vincent Skill v1.5版本有这个功能

    谢谢 请问这个要在哪里找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请问这个要在哪里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37994-1-1.html

谢谢 已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