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实训中串口打印相关问题

楼主(2021-07-30):
问题一 串口打印中printf语句中的字符串中会出现汉字一会乱码,一会正常 的现象,数字也是类似。

问题二 串口打印的方式二走不通,有些函数没有申明,有的变量没有定义,希望解答

网友A:
那仔细检查一下函数看看有没有漏写或者写错的

楼主:
标点改成英文的可以保证输入数据下一行才会出现乱码,只有改成英文,才能避免乱码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仔细检查一下函数看看有没有漏写或者写错的

查了没有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