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通道ADC用一个DMA

楼主(2021-07-31):
用这个图可以实时检测

但是改成这个程序,就不能实时检测了。必须按复位键才可以进行重检测

求大佬们指点一下

网友A:
是不是串口共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串口共用了

应该不是。这个????????图太模糊了。是我双通道ADC用的时候是可以的,到单通道电压采集数值就不会变,必须手动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