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M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和特点

楼主(2021-07-31):
LEM传感器是霍尔效应闭环电流传感器,是模块化的有源电流传感器,他把普通互感器与霍尔元件、电子线路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了普通互感器测量范围宽的长处和电子线路反应速度快的优势,同时其传感器电路由于与被测电路是隔离的,因此,LEM电流传感器电路的接入对被测电路的影响可以降至最低以至于完全可以忽略不计。LEM电流传感器能完成对直流、不同频率的交流以及脉动电流的测量工作,可广泛应用于变频调速装置、逆变装置、中频电源、变电站、数控机床和其他需要检测大电流的各个领域。

LEM电流传感器采用磁补偿原理,即主电路电流产生的原级磁场利用--个次级线圈电流产生的磁场进行补偿,是霍尔器件始终处于检测零磁通的工作状态。

LT108-s7型电流传感器的电气参数有:①原边额定电流有效值100A, 原边电 流测量范围0~+-150A:②副边输入的工作电压: +- (12~15) V,允许偏差+-5%③ 副边测量电阻RI在70摄氏度、+-15V. +-100A情况下的范围为(0-110) 欧姆: ④副边额定电流有效值50mA;⑤70 摄氏度时副边线圈电阻为120 欧姆。

计算电流传感器的取样点祖时应考虑管压降值和传感器的内阻值,这样可以减小测量波形的畸变。

二、智能电源管理系统设计说所要实现的功能

①冬天,通过检测低价时段对取暖设备进行充电;②通过电流测量保护充电设备:③保护处于待用状态下的家用电器。④晚间充电检测电源电流变小时充1-2小时断电⑤通过电流检测检测家中带电设备是否处于待用状态,⑥要有人机界面,通过编程实现对键盘的操作。⑤要有LCD显示器接口

网友A:
LEM传感器和单片机怎么进行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M传感器和单片机怎么进行连接

看你那边接受的什么信号,LEM传感器输出的都是模拟信号

网友:
看你那边接受的什么信号,LEM传感器输出的都是模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