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48MR的开关电源集成MA4820击穿了二脚三脚一般什么原因引起

楼主(2021-08-02):
三菱FX2N-48MR的开关电源集成MA4820击穿了二脚三脚一般什么原因引起

网友:
三菱FX2N-48MR的开关电源集成MA4820击穿了二脚三脚,MA4820的二脚三是内部场效应管的D、S极,一般会烧3脚的对地电阻或者保险。 击穿的原因很多,一般是5脚外围二极管和18V稳压二极管坏了。
    开关电源(英文:Switching Mode Power Supply),又称交换式电源、开关变换器,是一种高频化电能转换装置。开关电源是利用现代电力电子技术,控制开关管开通和关断的时间比率,维持稳定输出电压的一种电源,开关电源一般由脉冲宽度调制(PWM)控制IC和MOSFET构成。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相比,二者的成本都随着输出功率的增加而增长,但二者增长速率各异。线性电源成本在某一输出功率点上,反而高于开关电源,这一点称为成本反转点。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和创新,使得开关电源技术也在不断地创新。开关电源以小型、轻量和高效率的特点被广泛应用几乎所有的电子设备,是当今电子信息产业飞速发展不可缺少的一种电源方式。

网友:
有可能过热,有可能冲击电流大,有可能反馈电路坏等等

网友:
MA4820的二脚三是内部场效应管的D、S极,一般会烧3脚的对地电阻或者保险。 击穿的原因很多,一般是5脚外围二极管和18V稳压二极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