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怎样把两个pcb文件拼在一个pcb文件里面

楼主(2021-08-02):
pads layout怎样把两个pcb文件拼在一个pcb文件里面?

网友:
使用pads 的Reuse功能,可以直接合并几个图纸.大概如下:1. 打开你的小模块板子,全部选中,然后右键选择make reuse, 给它随便命个名,保存2. 打开你的大板, 然后点击File/open, 在下拉框中选择pads layout reuse files.找到你保存的reuse的目录直接打开即添加进去了

网友:
ayout的时候是不能直接对元件进行复制粘贴的,必须在eco的模式下才能进行。 你将你要复制的那个pcb文件进入到eco模式,然后再将其他pcb的元件复制过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