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CAM350 V8.0 中输出负片,比如LAYER1 是线路,LAYER2 是档油PAD,想在CAM 中...

楼主(2021-08-02):
怎样在CAM350 V8.0 中输出负片,比如LAYER1 是线路,LAYER2 是档油PAD,想在CAM 中把这两层合在一起出一张负片 菲林,怎样才能把它们两层叠加在一起 ; i4 q8 }7 G) D. _

网友:
相当于多加了一个层啊

网友:
    给它添加一个层,然后导出的时候导成一个文件不可以吗

网友:
    在cam350 中建立一个复合层Table -> Composites ---add,输入叠加层并指定属性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