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变片电桥不平衡输出如何补偿?

楼主(2021-08-02):
应变片电桥,零点输出为4mV,满幅输出4.5mV左右,满量程输出变化0.5mV,但是零点偏移却高达4mV;零点偏移补偿方案有哪些?

网友:
调整仪表放大器基准电压方式,由于需要很大的放大倍数,放大区域基本上都被零点偏移4mV占了。

网友:
电路上做出补偿是可以的,但零点偏移接近满量程,说明传感器本身有问题或者安装存在严重问题,建议先解决传感器偏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