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板面常见的缺陷有哪些?这些缺陷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楼主(2021-08-02):
FPC板面常见的缺陷有哪些?这些缺陷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
    应该有变形吧,之前做项目的时候,那些FPC板总能发现变形的

网友:
    焊盘可能会翘起来,焊接的时候容易虚焊

网友:
    1.FPC柔性线路板线条间或单根线条侧面显影后产生气泡
2.FPC柔性线路板孔里有阻焊和图形有针孔
3.FPC柔性线路板阻焊层下铜箔线条上有发黑的迹象
4. FPC柔性线路板表面有污物和不均匀
    5. FPC柔性线路板有重影和龟裂的现象
6. FPC柔性线路板两面颜色不一致和跳印飞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