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作用的理解

楼主(2021-08-02):
电容的作用有:藕合,滤波,旁路。能否这样理解,耦合就是传输,就像接了个小电阻所起的作用;滤波则是利用电容的充放电来改善电压的纹波系数,即t=rc的时间里充放电;旁路则是高频状态下,利用电容的容抗来分压,把该频率特性的信号对地旁路掉。不知我这样理解对不对,还望指教。

网友:
我觉得是这样。不过还是请板上高人给讲讲

网友:
滤波用来滤除交流成分,使输出的直流更平滑,一般电源整流,比较多的滤波电容

网友:
我觉得在设计电路的时候使用电容的选择很难的,有时觉得差一点波形就不对了

网友: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