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PCB5.0 为什么覆铜会将所有的孔都盖住,而不是让开孔??

楼主(2021-08-02):
PowerPCB5.0 为什么覆铜会将所有的孔都盖住,而不是让开孔??

网友:
这种现象如果都是时有时无,那就是说和设置无关

网友:
导出asc文件——>将ASC文件导入PowerPCB3.6(存为.pcb文件)——>用PowerPCB4.0打开——>问题解决。我试过将ASC文件导入PowerPCB4.0,但问题依旧存在。

网友(2025-02-15):
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