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做到类似这种就没办法进行PCB封装,怎么办?

楼主(2021-08-02):
因为这个PCB封装库还没有建,可以先不管,先完成原理图。完成了原理图设计,到PCB设计的时候就能看到PCB封装库文件了。

网友:
无论做原理图设计和PCB封装连接设计时,都需要把所有元器件的原理图库和封装库提前建好,否则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