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这两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楼主(2021-08-02):
这两个问题怎么解决呢?网上查说是有没有连到的线,但是我点了半天发现没有没有连的线?
有没连的线,SCLSDAtop层到bottom层是需要via穿孔连接的。

网友:
那是因为两个元器件的连线没有在同一个layout层 连接时需要焊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