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 NC编辑器 Edit 菜单

楼主(2021-08-02):
1. Mill Path          铣路径
    下面几项功能只对NC层的NC数据才有效,对graphic(gerber层)数据无效,要对gerber数据进行编辑是要退到CAM Editor界面下。
Chamfer                  倒斜角(只对NC数据有效)
Fillet                   倒圆角(只对NC数据有效)
Plunge/Extract           更改下刀点(提刀点)
    更改下刀点在做锣带时经常用到的,需要注意的是在更改下刀点后,由于cam350的捕捉功能的原因,要对下刀点处进行再处理,用Edit菜单下Move Vtx(移动顶点)命令更改后的下刀点进行操作时会发现该处多出一个小段出来,用Delete Set(删除段)命令将其删掉。否则,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会在下刀处出现一个缺口。
Add Atx at Intersection  在交叉处添加一格顶点
    这是一项比较实用的功能,使用它在处理锣带制作过程中,无法连续走刀,而需要提刀的时候快速有效的找到两次走刀的共同点。
    在生产(gerber to mill)锣带过程中经常会碰刀这种情况:当弧度适当时是可以连续走刀。当出现圆弧变形就需要按下面的操作步骤来对它进行处理了。先选Utility里的Offset Mill Path(路径偏移)命令,将已经打好补偿的路径定义为g40属性。接着用Add Atx at Intersection命令鼠标左击两条圆弧的交叉处(是NC层上)会发现在交叉处多出一个顶点,再用Delete Seg(删除段)命令将不需要的段咔嚓掉。准确、快捷,接刀处天衣无缝,这一招很有用。
Segments To Arc          折线转圆弧(只对NC数据有效)
2. Path Properties    路径属性(补偿方向)
3. Path Direction     路径方向(走刀方向)
4. Drill Hit          更改钻数据的孔径
5. Mill Tab           更改Tab位
6. Drill Order        钻数据的次序
7. Drill First/Last   定义首、尾孔
8. Mill Order         铣数据次序
9. Compensation       定义补偿
10. Tool               更改刀具
11. Explode            打散

网友:


网友:
    使用它在处理锣带制作过程中,无法连续走刀,而需要提刀的时候快速有效的找到两次走刀的共同点

网友:
    用Add Atx at Intersection命令鼠标左击两条圆弧的交叉处(是NC层上)会发现在交叉处多出一个顶点,再用Delete Seg(删除段)命令将不需要的段咔嚓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