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od命令

楼主(2021-08-02):
Linux od命令用于输出文件内容。

od指令会读取所给予的文件的内容,并将其内容以八进制字码呈现出来。

语法

od [-abcdfhilovx][-A <字码基数>][-j <字符数目>][-N <字符数目>][-s <字符串字符数>][-t <输出格式>][-w <每列字符数>][--help][--version][文件...]

参数:

-a  此参数的效果和同时指定"-ta"参数相同。
-A<字码基数>  选择要以何种基数计算字码。
-b  此参数的效果和同时指定"-toC"参数相同。
-c  此参数的效果和同时指定"-tC"参数相同。
-d  此参数的效果和同时指定"-tu2"参数相同。
-f  此参数的效果和同时指定"-tfF"参数相同。
-h  此参数的效果和同时指定"-tx2"参数相同。
-i  此参数的效果和同时指定"-td2"参数相同。
-j<字符数目>或--skip-bytes=<字符数目>  略过设置的字符数目。
-l  此参数的效果和同时指定"-td4"参数相同。
-N<字符数目>或--read-bytes=<字符数目>  到设置的字符数目为止。
-o  此参数的效果和同时指定"-to2"参数相同。
-s<字符串字符数>或--strings=<字符串字符数>  只显示符合指定的字符数目的字符串。
-t<输出格式>或--format=<输出格式>  设置输出格式。
-v或--output-duplicates  输出时不省略重复的数据。
-w<每列字符数>或--width=<每列字符数>  设置每列的最大字符数。
-x  此参数的效果和同时指定"-h"参数相同。
--help  在线帮助。
--version  显示版本信息。

实例

创建 tmp 文件:

cho abcdef g > tmp
at tmp
abcdef g

使用 od 命令:

d -b tmp
000000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040 147 012

使用单字节八进制解释进行输出,注意左侧的默认地址格式为八字节:

d -c tmp
0000000   a   b   c   d   e   f       g  \n

使用ASCII码进行输出,注意其中包括转义字符

$ od -t d1 tmp
0000000   97   98   99  100  101  102   32  103   10

使用单字节十进制进行解释

d -A d -c tmp
0000000   a   b   c   d   e   f       g  \n

网友:
    Linux od命令用于输出文件内容

网友:
    od指令会读取所给予的文件的内容,并将其内容以八进制字码呈现出来

网友:
    使用单字节八进制解释进行输出,注意左侧的默认地址格式为八字节